技嘉K8主板诊断卡跑45

楼主(2011-05-30):
技嘉K8主板诊断卡跑45,各电压点量了都正常。内存时钟有3个0.27V,3个2.3V。各位发表下高见

网友:
开机就是45还是要跑一段啦。

网友:
开机00后档在45

网友:
查下COMS电路吧!一般为32K晶振不起振。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先主要看下32.768 和周边电路 确定没问题的话 焊桥

网友:
先换个条条试试不行的话再来搞NB。

网友:
加焊一下北桥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