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MCP68主板

楼主(2011-05-30):
此板一能电不到30秒就会自动断电,不过负载就不会断电,这个问题应该怎么解决,请高手进入看看。。

网友:
应该是不加负载,就会不断电,,

网友:
是不是北桥没供电

网友:
北桥排除没啊

网友:
压桥,一般是桥不良。先把供电查一下。

网友:
我 遇到过类似现象, 内存供电

网友:
我是超级菜鸟级别,基本先用交换法,看哪个问题。照楼主这样描述,应该是CPU供电短路

网友:
一般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有这么几个:1.电源管理芯片的几组VID信号有短路。2.CPU座的2.5V供电不正常。3.时钟芯片输出给北桥的频率不对。4.最后再查北桥到CPU座的桥线。和南桥到北桥的桥线。

网友:
最后选择加焊芯片,不过加焊后,不触发了.最后无奈退给客户了...

网友:
开始是缺少某项供电  最后 板子报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