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内存芯片w83320G与^S324M-E1可以你换吗

楼主(2011-05-30):
主板内存芯片w83320G与^S324M-E1可以你换吗?如果换上会烧主板吗?

网友:
不能  这个324是运算放大器  W83320G 是 PWM 吧

网友:
不可以换。脚位不一样,功能也不一样。
83320G是单相PWM控制芯片,它可以控制上下管产生一个稳定的电压输出。而324是运算放大器芯片,里面集成了4个运算放大器,可以控制4个MOS管产生4路供电。

网友:
不行的,工作原理都不样。一个PWM,一个是线性稳压。

网友:
明显是两个不相干系的芯片。一个是PWM,一个四个运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