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1无语的问题

楼主(2011-05-30):
之前有个T41的机子来修显卡的,拆机加焊装机一切正常,可进系统的时候就出问题了,进不去,重装,释放完成黑屏,重启选最后一次正确配置,还真进去了,更无语的是无线连不上,本地连接自动禁用,取下重搞.....................搞了N次之后主板基本不能用了纠结的问题来了,好吧,买个新的吧,买回装机之后开机就死 ,有时候进BIOS就死,怀疑可能主板的问题,又换了快主板,结果装上还是没用,有没有人知道是怎么回事啊? 内存和CPU都换过,外设都没装

网友:
开始进不去系统首先就要考虑硬盘,显卡!现在是裸机死机吗,板子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主板换了两三块了......

网友:
看你这机修的好累,是二修机?

网友:
回复 网友B:

累倒不怎么累,就是很无语,到底什么问题啊,纠结......

网友:
真是很纠结呀

网友:
只回答你文中一大串省略号之后的问题:如果每次试机的时候都接屏了,那么换个屏试试吧。

网友:
把没换过的东西都换一遍,总能找出问题来,这还不简单?

网友:
原来的板子可能南桥也虚了。

网友:
那就把屏和硬盘都换一下试试呀

网友:
无线连不上,本地连接自动禁用
T4的机器.如果重装系统.有时候本地连接是自动禁 用的.要插上网上启用一次就可以了.这不是问题的问题了.

网友:
楼上的话可属实?

网友:
回复 网友C:

满心欢喜的去换屏,外接,无奈,现实很残酷

网友:
回复 网友D:

都换过了,就差壳子没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E:

试过,根本启用不了,插上网线也一样

网友:
大师兄~我也郁闷了这个什么情况。。。。可以基本上说全部换掉了。。。

网友:
死机硬盘坏了吧,禁用不知道了

网友:
cpu换一下看看呗~

网友:
硬盘的问题吧

网友:
肯定还有某个环节有纰漏,lz好好想想

网友:
无语了,没见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