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看看这是什么问题,显示成这样 怪事

楼主(2011-05-30):
你们说这是什么原因 方正ATI显卡的

网友:
先换个系统吧 !

网友:
没看出什么来。

网友:
有一台机器,进系统一切正常 就是鼠标花,,,最后换了一个,你这个驱动打对不,不行就换

网友:
我也怀疑系统 显卡 加焊 不行 重植还是不行 方正的本子 我用别的硬盘做系统 没做成功 我汗 进PE倒是没问题  哎  明天吧 我让他折腾死了

网友:
你开机的时候 按F8 选VGA模式 进系统你看看 还是这个故障不? 如果正常的话 应该属于驱动问题了

网友:
显存或者是系统中毒

网友:
图标显示颜色不对,先换一下驱动试试

网友:
看背景好象没问题哦

网友:
楼上都是什么眼神~~~~~~明显的图标色彩不对。外接正不正常,装win7试试

网友:
你有没有屏呀,换个试试吧,这种情况好多是屏的问题

网友:
先换屏试试,不行的话还是显卡问题,或先用手压压显卡烂怎么样。

网友:
好像少了一个颜色吧。

网友:
看不出来什么问题 哥

网友:
一般方正屏线坏得较多。有点像屏线。

网友:
这种情况先来软的吧

网友:
到方正的官方网站去下他的驱动

网友:
笔记本有没有对比度啊?有就是对比度问题了。

网友:
驱动没有装好吧

网友:
先排除软件,再排除屏和屏线,这种现象跟主板关系应该不是很大,

网友:
显卡问题吧``````````重装驱动看看`!

网友:
好像背景图案的颜色是正常的,,

网友:
中毒了  鉴定完毕

网友:
图标颜色不正,先把屏线重插下

网友:
应该是显卡驱动没装好,看看显示属性里是不是已经调为32位色彩。

网友:
换驱动试试,不行再做系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一台方正机器,硬盘坏了搞废了一块主板,还是全新的三星硬盘的毛病.

网友:
屏或屏线的可能性大

网友:
驱动的面大
A卡的驱动是很蹩脚的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装的时候不要打显卡驱动!等安装完成后到官网下载显卡驱动打上去!看看行不!

网友:
三基色都有,是驱动问题吧!

网友:
换个驱动试下吧。

网友:
多谢给位的回答 昨天没装上系统 外接也是这样的 排除 屏和屏线的问题  我估计是系统 驱动的问题 破方正的机器 装好几次没装上

网友:
换一个显卡驱动试一试

网友:
估计驱动 吧。。。。。你换个系统看看,要还是不行拆机吧。。

网友:
屏线问题比较多,以前修过类似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