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不开机糊涂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30):
   客户送来一台ACER的笔记本电脑,故障现象为待机正常,但不开机,按开机键无任何反映。。。
  报价完后拆机。一般我对开机无反应的先加焊下EC再说,加焊完,加电开机,还是老样子。因为手上无图纸,只能瞎修了,先量下开机键,17点多V,应该正常,按下开机键后,电压变成0V后升值0.27V,难道这就是问题所在?用万用表加了个电压上去,呀,开机了。不过电流只到0.5几后,几秒后马上掉电。静下来一想,难道是开关键不能持续高电平?重开了一次,万用表加的电压不扯下来,果然没掉电,不过电压还是0.5几,难道难道加焊还加焊坏了?重新加焊EC,果然电流直上到1.3几,凭平常的经验,应该过显卡了,外置,果然正常。
现在就是按开机键,电压有由高到底,但没有再高的故障了,跑了下线路,旁边有个电容,之后经过一个三极管,再相连一个三极管,第2个三极管一脚接地(或许不是),最开始怀疑是那个电容漏电,拆后补了一个,尝试开机,还是没反映,按完开机键,开机键电压成0了,用万用表加个电压也不行了,这下郁闷 了,仔细一想,应该不可能是电容的问题,撬开了第一个三极管的一脚,再按开机键,电压有由高到底再到高的一个过程,就是不开机,猜想应该是过完第一个三极管后再连进EC的,就装好第一个三极管,撬开第二个,再按开机键,呀,正常了,查了下第二个三极管的控制极,没开机时是0V,按开机键后,有3.3V,直接把电压拉成短路状态,难道是刻意不让开机的?开机后,测试了一下,没发现那发热或不正常的,也懒得去查其他的了,装机烤了一晚上,一切正常,就交给客户了,现在一个星期了,还没退回来,应该猜想没问题了。。。

网友:
保护隔离。。。

网友:
你摘掉的那个不是三极管,应该是个MOS管,他内部短路了,把开机信号拉低了。

网友:
楼上说的对,应该是内部短路把电压拉低了

网友:
MOS管短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