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X8736 能用MAX8736A代换吗?

楼主(2011-05-30):
MAX8736 能用MAX8736A代换吗?

知道的朋友告知一下,谢谢。。

网友:
不能直接换

网友:
都是CPU供电芯片,可以的。

网友:
不知道可以了不楼主

网友:
告诉楼主一个方法,看芯片是否能代换,直接网上找这两个芯片的白皮书,也就是那些PDF格式的有芯片引脚定义的文件,看下引脚定义是否一致就可以知道是否能代换了,一般同个公司的芯片引脚定义一致是可以代换的,有些一两个引脚不同也能代换比如ADP的3181和3180

网友:
谢谢大家的热心帮助了,可以代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