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AMT配置步骤

楼主(2011-05-30):
1、启动设备
2、系统提示按下<Ctrl>的时候,立刻按下<Ctrl>组合键。如果等待时间过长,系统已显示操作系统徽标,请继续等待直至看到操作系统桌面。然后重启计算机并再试一次。
3、输入ME密码:admin(admin是初始密码)。按<Enter>键
4、选择Change Intel(R) ME Password,按下<Enter>后键入新密码:123abc!@#ABC(注:新设密码必须满足:八个字符以上,必须包含数字、符号、大写字母和小写字母。初始的密码admin不改不能修改设置)
5、选择Intel(R) ME Configuration菜单,按下<Enter>,系统会显示”System resets after configuration changes. Continues(Y/N)”,摁下Y键选择确定。进入Intel(R) ME Configuration 操作界面
6、在 Intel(R) ME Features Control(ME 功能控制)菜单中选择 Manageability Feature Selection(可管理性功能选择)选项后,系统将显示 ME Manageability Feature(ME 可管理性功能)菜单。移动上下键,选择Intel(R) AMT,按下<Enter>
7、按下Esc退回上一级菜单,选择Intel (R) ME Power Control菜单,选择 Intel (R) ME ON in Host Sleep States(在主机睡眠状态中启用 ME)选项后,将载入 ME in Host Sleep States(主机睡眠状态中的 ME)菜单。选择第三项(Mobile:ON in S0,S3/AC, S4-5/AC),并按下<Enter>
8、这里是Intel ME最后的配置
Intel ME Platform State Control(Intel ME 平台状态控制):Enabled(启用)* 默认选项
Intel ME Firmware Local Update(Intel ME 固件本地更新):Disabled(禁用)*默认选项
Intel ME Features Control(Intel ME 功能控制)/Manageability Feature Selection(可管理性功能选择):Intel AMT*
Manageability Feature Selection(Intel ME 电源控制)/Intel ME ON in Host Sleep States(在主机睡眠状态中启用 Intel ME):Mobile: ON in S0, S3/AC, S4-5/AC(移动:在 S0、S3/AC、S4-5/AC 中启用)
9、配置 Intel(R) Management Engine (ME) 功能后,重新引导,在系统提示按下<Ctrl>的时候,立刻按下<Ctrl>组合键。如果等待时间过长,系统已显示操作系统徽标,请继续等待直至看到操作系统桌面。然后重启计算机并再试一次。
10、输入ME密码:123abc!@#ABC。按<Enter>键
11、选择Intel(R) AMT Configuration,按下<Enter>
12、选择Host Name,按下<Enter>,设置预设的机器名,注意不要与其他机器重名。
选择TCP/IP,按下<Enter>,
提示:Disable Network Interface? (是否禁用网络接口?)按N
提示:DHCP Enabled. Disable?(已启用 DHCP。是否禁用?) 按Y
提示:IP address:输入该设备的IP地址
提示:Subnet mask:输入子网掩码
提示:Default Gateway address:默认 0.0.0.0
提示:Preferred DNS address:默认 0.0.0.0
提示:Alternate DNS address:默认 0.0.0.0
提示:Domain Name(域名) 输入:shia.com
13、按<ESC>按钮返回上一菜单
14、选择Provision Model(预配模式)
15、提示:Compatibility Mode:选择Intel AMT 2.5选项
16、提示:Provisioning Mode:选择Small Business选项
17、按<ESC>按钮返回上一菜单
18、选择SOL/IDE-R菜单
19、提示:Username and Password:选择ENABLED(启用)
20、提示:Serial-Over-LAN (SOL):选择ENABLED(启用)
21、提示:IDE Redirection (IDE-R):选择ENABLED(启用)

网友(2017-05-28):
很不错的资料啊!怎么没有人关注啊?

网友:
是不是就是
amt

网友:
是不是就是可以被远程管理的东东

网友:
到处找不到me的功能作用,amt?有没有人出来不吝赐教一下!

网友(2019-07-31):
有没有人出来不吝赐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