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瑄主板问题

楼主(2011-05-30):
今天客户拿了两块铭瑄主板,上AM2 CPU 的,单桥的 NVIDIA  NF-6100-430-N-A3。
其中一块是一上CPU就在触发的瞬间诊断卡亮一下,不触发,把CPU取掉可以触发,I/O换过,桥换过,还是老样子。

另外一块的问题是诊断卡50~C1来回跑,内存供电正常,我把桥加焊,I/O我也换过.

请高手赐教!

网友:
北桥的问题

网友:
触发瞬间掉电,应该是短路把,把P4去掉可以开机的话,那就是cpu拱电处的问题了。
跑循环码的换CPU了吗。

网友:
我认为先跑cpu,内存,桥供电。然后缩小范围。

网友:
第一块换IO有什么用?很明显是短路了吧,查Vcore供电处。
第二块一般是桥的问题,加焊就好。

网友:
桥没做好把。

网友:
不过内存的一块,我再把桥给加焊了一次,结果把桥给搞挂了,这块不休了,还客户了!

网友:
不触发的一块,我仔细检查了一下,不触发之前有组1.2v的电压到桥,这组电压有点偏高,有2.5v偏高,把另外板上的拆过来换了两颗1117后电压正常,可以触发!以为就可以收工了,不料又出一个怪毛病,触发后大概不到两秒的时间,CPU都还没开始工作 不停的重复触发的样子,间隔的时间大概就一秒左右来回跳动,把我CPU给搞挂了一个!真气人。
请高手给个招!谢谢

网友:
大部分的是P4还有的桥的问题,我有一块板子就是P4的问题,还有可能就是桥的问题 也可能你做桥没做好,  在PCI插槽量下桥的阻值

网友:
桥和I/O都做过了,都是一样的结果。还有就是上CPU才这样不停的来会跳动,不上CPU可以正常触发也不会来回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