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己解决)INTEL 865GL两相电压不一样,电容、电感、场管发烫!

楼主(2011-05-30):
型号:INTEL E210882 (D865GLC)

原故障:不跑码,复位灯常亮。

现故障:CPU供电一相为1.25V,另一相1.52V,电容、电感、场管发烫!

维修过程:

     原来故障为不跑复位灯常亮,于是测CPU供电为0V,电源IC为ADP3168+两个ADP3418,

     测得ADP3168的PWM1,PWM2为0V,EN为1.15V,VCC为12V,于是用手上的ADP3181换ADP3168后能正常跑码,复位灯亮下后

灭 ,但开机后电容、电感、场管很快发烫,于是测的PWM1的输出为0.22,PWM2输出为0.88V,而对应的下管S极电压分别为1.25V,

1.52V,用表测场管、电容、电感未发现异常,由于之前板上的CPU供电四个大电容被用来修液晶了,不记得原来的容量,换上了

四个16V,1500UF的电容,不知道是不是电容的原因!

      昨天换电感换了一个早上,换上后还是没有解决,今天换了一个新的ADP3181,PWM1,PWM2输入均为0.66,两相电压己都为1.35V,谢谢各位!

网友:
把所有的管换了哈

网友:
管还没有换。

网友:
电压偏高那边的电感换了看看,

网友:
VID组合为100111标准电压为1.375V

网友:
主供电Ic的Pwm1和2不正常,再换个试试,打下阻值看看。

网友:
在换个电源IC 看看

网友:
对于你用ADP3181替换ADP3168这个做法是否可行不能确认。就平时我所遇到的输出供电正常但MOS和电感发热都都是由于电感铁氧体材料变质造成。更换可解决,无法测量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A:

搞了一个上午终于换了两个电感,孔里锡太难搞了,可是换了还是一样,一相电压1.15v,另一相1.45v,还是发烫.

网友:
那就换ADP3168咯。

网友:
回复 网友A:

重新换了个3181输出正常不在发烫了。谢谢!!1

网友:
回复 网友B:

换后好了,谢谢!

网友:
一片板搞的这么麻烦。如果一开始就是用原型号的换上去就不用那么麻烦了。LZ还真是牛叉啊!辛苦了

网友:
以前修液晶的时候没有16V电容,本想当料板用的,但是同样的板有三块,心想做料板得是最难修的板,正好手上有两个3181所以不断的拿三块板来研究,没想到换上后跑码了(以前修过一块945雷击去网卡,另一块845南桥发烫换AGP旁边场管),很激动,就想把它修好为止,只要能修好其他两块作料板也在所不惜,没想到终于成功了!

这就是维修的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