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请转正航嘉冷静王lw-6228 p4维修详细过程

楼主(2011-05-30):
接朋友的电源,朋友说上了保险丝就烧,没有发现击穿的元器件。
一、这是一个被检修过的电源,烧保险丝,开关管没有击穿,场效应管也没有击穿,会是什么问题呢?看来维修有点难度。
二、拆开电源外壳,目测没有发现烧焦的元器件,只是保险丝烧断了如朋友所说的一样,在板子上检测开关管没有击穿,场效应管也没有击穿。
三、不敢大意,拆下散热片跑电路发现:
1、场效应管j5027s极间的电阻为无穷大,该电阻是五色环棕绿金金黄=1.5欧姆。
2、场效应管j5027g极和地之间的二极管击穿。
四、更换损坏的元器件。
五、测量各组电路输出的对地阻值,红8,紫色27,黄色600以上,灰色700以上,橙色10,蓝色600以上,绿色很大,白色240以上。
六、分析所测的数据,觉得紫色和红色可能短路了,仔细跑低压整流电路,发现他们是正常的,真是晕,很多电源的紫色线对地阻值要有90以上,红色50以上呀,这个电源真是奇怪。
七、仔细检查所有的电路,确认没有短路了,上保险丝,通电。
八、测紫色和绿色,居然没有电压,有点晕了。
九、测高压整流部分,有150v左右的电压,300v左右的电压,说明高压整流部分没有问题。
十、测场效应管的g极,啪,一声响,不知道什么东西烧掉了。翻过来一看,保险丝烧掉了,烧前级后级肯定有烧掉的元器件,不敢大意呀,测主开关电源回路和待机电源电路的所有元器件。发现损坏的元器件有:
1、场效应管j5027s极间的电阻为无穷大,该电阻是五色环棕绿金金黄=1.5欧姆。(第二次烧掉)
2、场效应管j5027g极地之间的二极管击穿。(第二次烧掉)
3、场效应管j5027击穿了。
4、三极管c3203击穿了。
十一、更换所有损坏的元器件。其中5027用拆c3866代替,为n沟道的场效应管,3203用才c1815代替,为npn型三极管,如果不行我就会用pnp型的三极管。
十二、再测次检查,确认没有元器件短路。维修到这里,好累了,跑了两次电路,测了两次所有的元器件,不累那是假的。
十三、上保险丝,上电,测紫色和绿色电源正常,心中狂喜。短接绿色和黑色线,各组电压输出正常,pg正常。可以交付使用了。

维修反思:
1、为什么朋友上保险丝会烧掉呢?我觉得是g极对地短路,以及s极对地短路,产生的电流过大烧掉的。我更换好以后没有烧保险丝证明了这点。
2、为什么我更换了元器件,还是没有电压,测场效应管的g极会烧保险丝呢?那是因为我在测量3203三极管的时候没有拆下来测量,虽然没有短路,但是其实以及损坏,脉宽调制三极管损坏,当一个表笔接场效应管的时候,很容易产生大的电流将保险丝烧掉,1.5欧姆的电阻起的的是保护电路的作用,很明显,电路电流过大,它就变为无穷大了,从而保护电路。
3、小小的疏忽3203三极管没有仔细测量,造成第二次烧保险丝,要重新跑电路,如果认真一点就不会走那么多弯路了,这是个教训。
      看看时间,已经过了吃晚饭的时间,维修这个电源用了一整天的时间,赚不了多少钱,但是力气却没有少出。
   附,手工绘制的电路图,边跑边画,难免有些糊涂,因为pson和pg信号难理解,没有跑出他们的电路图,只是大致跑了一下,驱动电路部分算是跑完了

网友:
在保险处串一灯泡、就不会烧那么多的东西了。

网友:
正在努力写,现在已经写完了。

网友:
LZ的精神值得赞赏!

网友:
J5027-R
高速/高压开关管
硅NPN 1100V 3A 50W

为何楼主一直说是场效管?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你的指正,也许是我错了,有的电源用的是三极管,有的用的是场效应管作为开关管,
我没有仔细去查过这个J5027-R
顺手把它称为场效应管,这样表述好点。

网友(2016-11-26):
非常奇怪的是航嘉这个型号两个大电容只有一个分压电阻,怎么调都不对称,今天修了两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