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完系统重启

楼主(2011-05-30):
今天去客户家修电脑,,,进不了系统,。我重做系统。做完刚进去就重启,,不动它有时候不会。,一打开文件什么的,就重启,MHDD找不到硬盘,是硬盘的问题嘛??

网友:
MHDD里找不到硬盘是主板上硬盘接口顺序没插对(1-2-3-4换换),一般是插1口。
重启有没可能是内存哦。。。

同意楼主: 0.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0 反对楼主: 1
好像没太大要求吧。我用过290和46的两个版本都没发现抓不到硬盘的现象。

网友:
换个电源 试试看

网友:
电源电压、CPU散热、内存、主板、硬盘病毒坏道都会引起这个问题

网友:
如果是Ide硬盘就要连接到主板Ide1口上并且设置跳帽为主盘才行,sata的话要接到主板Sata1口,Mhdd才能认到盘。装好系统就重启楼主留意下主板是不是有怀孕电容了?

网友:
你用的是MHDD哪个板的,有的版本是会检测不到硬盘的,你的这个应该和跳线没什么关系,你都能进系统了就说明在主板检测到硬盘了,进系统从起你可以查下电源,最好就是替换法,换个你自己的硬盘上去 如果问题依旧就不是硬盘的问题了 如果问题解决 你就在用别的软件测试下硬盘,不是一定要用MHDD的

网友:
换电源,然后换内存试试,CPU散热不良也能引起,都不行的话硬盘可能有问题

网友:
先把硬盘格式化重新分区,要是不行就低格

网友:
硬盘问题比较大吧!还有就是散热问题

网友:
可能你的线没有插好,注意下跳线

网友:
电源问题可能性大

网友:
同意这位大哥的说法,因为我也试过这样的问题MHDD认不了硬盘,这个与硬盘跳针没什么关系,MHDD我在测硬盘的时候换了别的版本就可以认得了IDE了

网友:
是什么硬盘啊,是不是固件门硬盘啊,我见过多了

网友:
我遇到过是硬盘数据线不好,换了之后OK.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呢,845主板遇到2台没装完就重起的,换系统好了

网友:
内存的问题可能性还是蛮大的 系统版本是不是很老了 换个系统再试一下呢

网友:
是硬盘的问题,,,,全格拉也不行,,,换了没事拉,,,谢谢各位

网友:
个人比较喜欢DM。对硬盘的各类型号检测率都很好。
但你去修机都没有确定是硬盘的问题。最好还是用替换法判断根本原因在哪后再做处理。
不能仅仅靠某个软件就一棒子打死。个人喜欢用MHDD290及MHDD46.实际使用经验有数百个硬盘从未发现检测硬盘不到的现象。但其他版本的就难说了。

网友:
重启一般不是硬盘的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