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无待机电流

楼主(2011-05-30):
UL20A-MB REV 2.1求图,一个3V,5V 电源IC烧了。看不到型号,那位仁兄有图呀,小弟不胜感谢。

网友:
随便找个代替下啊 反正很多都通换

网友(点评):
随便找一个?那把你当芯片焊上也行了。

网友:
ASUS一般常用的系统供电芯片有PS51020长的,TPS51120方的。

网友:
你翻图纸呀,一般3 5芯片就是51020 8734这些

网友:
找一份图纸过来看一下就知道了吗

网友:
   一般是TPS51020  如果摸芯片发烫的话不一定是这芯片坏了、、上次遇到过LDO5过载、、IO坏了

网友:
cpu反面,有个IC上CP=CA    DOK,24脚的,不知什么东东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么给力的话你都能说出来  ,果然是强人

网友:
UL20A_MB   REV2.1是这个呢

网友:
找个坏板。。。芯片组一样的。。。很多供电芯片是一样的。

网友:
肯定是待机芯片坏了   换个再说吗

网友:
后面 搞好没 兄弟

网友:
rev2.1图没找到,CPU后面的24脚IC坏了,上面就标CP=CA.不好找呢,准备换板了

网友:
换板也有钱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