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运修好梅捷amd740一例

楼主(2011-05-30):
很久没有发帖了。最近生意还可以,一直埋头苦干没什么时间上网。有点时间的话就是上来看看就下了。今天清闲点,闲来没事发一维修案例给兄弟们分1享下。
梅捷amd740g,拿到手发现所有核心供电正常。无时钟输出。。。看来问题就出这了,首先侧时钟ic附近两个供电的电感。供电完全正常。。。晶振两脚无电压。接下来就要找时钟的开启信号了,上网找了找此时钟和此板的图纸。均无所收获。。。算了吧,盲修吧。。。想想一般时钟的开启是最后一个供电正常之后,发出pwrpg通过电阻三极管等给时钟一个高电平或者低电平通知其开始工作。测了侧附近三极管和场管,拆掉两个有嫌疑的。还是无输出。。看来不是它们啦。想了想这玩意应该是vldt电压正常后发出来的,就找到vldt控制ic附近测了下附近的两个三极管有点嫌疑。拆掉其中一个,上电发现复位灯亮起来了。测了测时钟复位那些都正常了。接着测了一下cpu假负载上面的几个电压,发现vldt变成1.4v了。擦,不会吧?(我修amd的时候很谨慎,电压不正常会杀cpu。我们店里某师傅曾经把vldt搞成2.5v,导致烧了n个cpu)。接下来又把那个三极管装回去,电压还是1.4v。。郁闷了,接下来观察了ic附近,发现我原来吹管子的时候把一个电阻吹歪了。我测了一下一端接地,一端接vldt。旁边另外一个一端接3.3v,一个接vldt。不用说了,大家应该明白了,vldt的取样电阻。。用风枪将其装好后上电,vldt变成1.2v了。接下来把那个三极管拆掉上cpu上电,顺利跑马到显示。后烤机2小时正常使用,此板修复。有些兄弟可能会问,究竟是三极管坏了还是pg线路上其他元器件的什么损坏了?我也不想去查了,毕竟没有图纸。既然能点亮就证明没什么大问题了。。拆掉此管无非就是时钟以后的电路不受控而已。。。

可能有些兄弟看的不是很明白:其实就是pwRPG线路上出了问题。。。自己不怎么会制图,特借用某某青年绘制pg线路图一用。
原理就是在供电正常之后续发出一个power good的信号给时钟或者桥,让其好有下一步动作。注意看此图,vldt1.2v导通第一个
三极管,第二个三极管的B级变成无控制。故而不能导通到地,所以到PG那块就变成高电平的一个信号。大家可以看看,把第二个三极管拆掉,不让其控制pg线路。pg就都会是高电平。。。只是不管你供电是否正常它都是高电平。所以...没有图纸,故出此下策。见笑!

网友:
嘿嘿  楼主修板很细心的嘛   疑问  很想知道拆下的管子在此电路中的作用  望路过的高手解答

网友(点评):
主要应该是起到延时开启时钟的作用

网友(点评):
从此图看的出来,我拆的就是后面的那个三极管。让其有个高电平的信号输出...这两个管子的作用就是让vldt来控制pg信号的发出而已...

网友:
上个图啊,这么多的文字啊

网友:
高手啊  思路清晰,下收准

网友:
能图文解说更好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图已经发上来了,要理解的话还是要对主板的工作流程要有一定的了解才行。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小弟是个新手vldt是个什么东东啊,能不能给指教一下呢

网友(点评):
VLDT就是总线供电

网友:
回复 网友C:

vldt是amd的一个总线供电,775上叫vtt_FSB

网友:
请问楼主,电感怎么知道它坏了呢?用二极管测吗?
本人菜鸟级

网友:
回复 网友D:

用二极管档测通断就行了

网友:
说的太专业了,看不懂呵

网友:
LZ你是不是直接拆的那个三极管 本来是一个高低跳变  你直接让时钟接收到高电平信号开启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没有跳变,仔细看此图。vldt产生之后控制pg信号的输出...我把后面的管子拆掉不让其控制而已...

网友:
回复 网友B:

刚没仔细看,  你只是让这个信号不受控而已

网友:
好多时钟不工作都是无开启信号输入,

网友:
没看明白哪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