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ats测试结果!达人帮忙!

楼主(2011-05-30):
MATS version 4.100.3.  Testing G92 with 384 MB of memory.
Errors found.  Use .Status() or .PrintErrors() for more info.
This message will only appear once.
   LANE    EB0 READ ERR EB0 WRT ERR  UNKNOWN ERR
---------- ------------ ------------ ------------
INTERNAL MEMERROR PROBLEM PART=0 LANE=1
FBB[31: 0]           0            0            0
FBB[63:32]           0            0            0
FBC[31: 0]           0            0            0
FBC[63:32]           0            0            0
FBD[31: 0]           0            0            0
FBD[63:32]           0            0            0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41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33607592
Unknown Error Count: 0

BIT  FRONT WRITE  FRONT READ  UNKNOWN
---- ----------- ----------- -----------
A41     8401898           0           0
A41     8401898           0           0
A41     8401898           0           0
A41     8401898           0           0
手头的一块xfx9600gso开机花屏,进xp却没事了,测试显存没有报错呀,电容没有鼓包的,电阻也没缺,刷bios提示i/o错误,可以备份,不可以刷机,请问这a41到底是什么出错了呢?

网友:
GSO A区应该是屏蔽的,没理由报A错啊,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回复 网友A:

问题是刷不了呀!会提示i/o错误。无法打开rom -5 -6参数都加上了!

网友:
焊ROM芯片下来编程器刷呀

网友:
先刷上再上`如果没有编程器`在别的显卡上刷了再换过来``用PCI显卡作引导就可以`

网友:
这种情况因BGA虚焊或损坏或显存损坏导致 建议先加焊GPU

网友:
提示IO错误可能是文件名不对,或者路径不对,NVFLASH应该要有DOS4GW.exe和CWSDPMI.EXE 三个程序主在同一目录下,才能正常运行,不然就报错!
还有就是用强刷的时候,会提示你输入“YES”的,这个一定要大写,不然它会认为你取消了,小写它不认,很雷人!!

网友:
核心空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好像是在WIN下才需要大写吧`
DOS下`是不用的``至少我没遇到过`WIN下倒是遇到过要大写`
强刷是-4 -5 -6
-R 好像是解锁吧`
-C 是查看BIOS和GPU代号``

网友:
你是不是要先打开你ROM文件`检查文件的完整度呢``我也试过刷不进的`提示错误`后来打开ROM文件发现是不完整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WIN下你能用这个程序刷BIOS吗,WIN下要用WIN版的NVFLASH,不是DOS版。

用不用大写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很灵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