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AM2主板内存供电烫手

楼主(2011-05-30):
求助众科AM2主板内存供电烫手内存供电实测有1。9V但是非常烫手不跑码,

网友:
有烧坏的地方查,查一下1。5V供电。

网友:
把内存供电的那个八脚IC和那组供电管都换掉就好了。

网友:
手里没有那个八只脚的东东

网友:
那就先把那一组场管和滤波电容全换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