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造史上最简单实用的万用表表笔,秒杀电钻钻孔!!

楼主(2011-05-30):
材料:万用表笔、D口电源插头套管2根、缝衣针2根!
制作过程:把D口电源插头套管取出来,把剪短的缝衣针接到D口电源插头套管加锡固定,套在万用表笔就OK了(这个再不用加锡固定了) 以后表笔坏了取下又可以装到其他新表笔上,如果要美观可以再套上热缩管

网友(点评):
我早之前已经发过怎么没有人给我评价,晕死,这么多人对你加分,真佩服,我的针就是长点,现在修改短了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74709-1-1.html

网友(点评):
下一步进行改造探针,其实探针还比缝衣针好,缝衣针经常接足不良,有点影响使用

网友(点评):
严重来说用久氧化

网友:
很好  很实用 我明天也做个试试

网友:
这方法真是好,明天俺也做个用用

网友:
很有才。我以前都是用铜线一点一点的绑住针,然后加焊的。很费时间。

网友:
钢做的针不好焊呀,不粘锡

网友(点评):
直接从后部往前推进去,把原来的铜线剪去,保留卡住的部分,非常紧,不用焊!

网友:
这方法很好,比钻孔省事,,

网友:
哈哈这个方法俺早就在用,只不过不是缝衣针,偶用的是大头针,直接用锡可以焊在一起。

网友:
有点长,使用不太方便,另外应该用点热缩管搞一下。

网友:
明天俺也实施~~~~~聪明

网友:
明天我也搞个用用

网友:
不知道这样做出来表笔的内阻大不?

网友:
接触不太好啊,这样接用不了多久测的值会偏吧.

网友:
嗯,不错,正需要这个

网友:
我早就用缝纫针了

网友:
好用吗?明天我也做个试试,

网友:
又学了一招,有意思

网友:
把钢针换成硬盘、光驱、接口的镀金针更好用

网友(点评):
导电性是好了,但是不尖锐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刚刚做了一个,效果非常好!
改进:把原来带皮的铜线部份剪去,保留卡在套里夹紧的那部分的铜丝,钢针不太好上锡,可以直接从套孔的后部往前推进去,非常紧,不用焊住钢针!

网友:
楼主真有一套,我马上去试验下

网友:
买新表笔之前 把表笔头 在水泥上多摸几次 将外面的一层保护魔给魔掉  上助焊膏上锡  一上一个好    缝纫机的针长了就烧  直接插入表笔内  用温度往里面压  没听懂的 自己琢磨     记住 新笔头要磨魔 这个是好多不知道的

网友:
看上去不太好看啊

网友:
非常实用的方法

网友:
回复 网友A:

很好,外面再套一层热缩胶就完美了!!

网友:
这就去剪破电源,一直没想到好点子

网友:
这招好,马上试试看。以前看地基地那个用电钻,没钻呢

网友:
这个方法不错实验一下

网友:
还是用绑好吧,接触还有受力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