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谁手头上有测试软件检测通过但进WINDOWS蓝屏死机的条子

楼主(2011-05-30):
如题,正价求来做测试用。

网友:
以前有你说的这样内存,那个时候技术不好搞不定,不过现在我技术进步哦都被我搞好批发卖光哦。 要不可以免费 送你送你 几条搞研究哦,可惜手头没有这样的货色哦。 要降位补位的坏内存不? 这个我有些搞不定。可以送你。

网友:
多谢道长先。你搞不定的不敢要了,有前面说的留几条。

网友(点评):
前面那种内存,我早就都搞好卖掉哦,现在手头没有哦。下次看有搞不定的。送几条给研究。

网友:
多测试一断时间,问题就出来了。

网友(点评):
测试不出,我以前测试过哦,测试一天一夜都测试不到坏的颗粒。 什么软件都换了。RST PRO3, NSRD软件,MEMTEST86+。内存神医。 都没有用!最后发现是个小电阻稍微失效了。换掉就OK了。

网友(点评):
搞内存,不光软件重要,还要会硬件技术分析 才 容易,事半功倍。

网友(点评):
绝对不是测时间长可以解决的{很多时在有些平台上用xp严重的才表现出来},我也经常有这样子条子,也是什么软件都换了,专门的测试平台+万用表+换板也只能解决一部分。有一部分还是一点办法也没有。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借地问下版主,在测试中一会所有的数据全红,过几十秒又回来了全绿,正常好的状态,这是条子有问题吗,但测试完成都没有提示问题的颗粒.

网友:
rst 论坛里 找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借地问下版主,在测试中一会所有的数据全红,过几十秒又回来了全绿,正常好的状态,这是条 ...

这个是软件问题。 测试软件占用的内存时会出现这现象。 例如:单条测试,全盘测试时会这样,新版会改进。  但一般的专业维修用好条带坏条,只测维修条,是不会出现这情况的。

网友:
我有,就是不知道怎么维修,软件都能通过,查不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