装完系统D盘提示要格式化?

楼主(2011-05-30):
  经常给客户装系统遇到这种问题,装前是好的  装完后D盘就打不开了 提示要格式化   好说的客户就算了  但遇到不好说的只能慢慢帮他恢复数据了  有哪位朋友知道这种情况怎么可以修复  在此谢谢了!

网友:
不知道进PE可不可以直接读到D盘的资料,可以的话把客户要的转移到别的盘就好了,不过我没遇到过重装系统D盘受影响的情况

网友:
分区没分好     也可以进pe把D盘的东西移动到U盘里,不过我遇到过这个情况,把区重分就好了

网友:
唉,先备份一遍吧,重新分区

网友:
重分区就是了,应该在的

网友:
我就遇到过,后来也没有看,直接格式化了,客户也没有来找我。。。

网友(点评):
呵呵 跟你差不多啊 不过我是在经客户 允许的情况后

网友:
一般来说分区表问题,修护下就好了,重建也可以。

网友:
没见过这种事,只见过客户把文件加密了后重装备了系统就打不到那个文件夹了,,,,

网友:
这个问题还没有遇到过
遇到这种事情就要看客户的心情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PE里也是打不开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pe下看不到,就只好修复分区表或者格式化了

网友:
这种问题好像不多,大多是之前区有问题

网友:
遇到过好几回,还好没重要数据
一般这种都是笔记本的,所有分区都是主分区,一般的电脑就一个或两个主分区,剩下是逻辑分区

网友C:
进PE没有用的!明显的DBR丢失嘛 你进PE有什么用?NTFS分区 最后一个扇区是DBR备份

用Winhex 把最后一个扇区字节复制到第一扇区就OK了 不过你得先了解什么是MBR DBR EBR

42个录像 winhex 教程

网友(2011-07-06):
像这个问题是他本身硬盘可能出现的坏道引起的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分区表乱了 ,用WinHex   回复下引导 试试

网友:
高手在这呢 呵呵 说的好

网友(2014-11-22):
                应该是分区表问题,大多数DISKGENI都能解决。

网友:
学习了,谢谢,我也碰到了,没解搞定

网友:
重建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进PE没有用的!明显的DBR丢失嘛 你进PE有什么用?NTFS分区 最后一个扇区是DBR备份

用Winhex 把最后一个 ...

这就是传说中的高手!

网友:
这种问题还真没遇见过!

网友:
有朋友能说下 winhex 使用方法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