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坏道造成恢复的相片不正常,想修复求助?

楼主(2011-05-30):
接到一台
笔记本
,客户说因使用时拍硬盘位置造成系统损坏。后来查到硬盘出项很多坏道,用MHDD扫描是隔一段出一个红块。客户说要数据,用DE拷贝,拷啦好久才拷出一些图片。打开图片发现有部分图片不正常,现象如下面附件,我想请教下,能不能不恢复,要恢复是用软件还是手工?
笔记本

网友:
数据在坏硬盘上已经读不出来了,已经损坏了,要恢复是不大现实的,只能搞不在坏道部分的吧

网友:
己经损坏了,看样子有好多的碎片样。

网友:
应该就这个样子没有什么办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