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问题R42J

楼主(2011-05-30):
一华硕R42J进水花屏,去售后中心,检测说屏坏了。换屏还是花屏,外接显示器,正常。小弟新手搞不懂,到底是主板坏了。还是排线有问题,如果外接显示器正常,是不是显卡就是正常的。请赐教,谢谢

网友:
问题补充下,偶尔屏开起来是正常的,进了桌面花下,又正常了。

网友:
显卡有问题了

网友:
我图片JPG,PNG都传不了。开机好的时候,到系统就一直是好的。

网友:
偶尔花一下,跟排线的关系比较大,可以替换以后试一下。

网友:
运行一下游戏看看什么效果

网友:
先排除屏线问题,显卡的问题大一些,也许是进水导致显卡虚焊后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