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HASEE W340E 的BIOS密码!

楼主(2011-05-30):
前几天接过来两台机器,一台是神舟W320A ,另一台是W340E,主板是P50CA0,一个是显卡问题,别一个是老是不过内存,总是跑D5 D4,换个754CPU座就好了,可结果出来新问题了,换CPU座的机器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个密码,一个机就提示:Enter CURRENT Password ,我已经从刷个BIOS(EON EN29F040 )清空过ECROM(24C02),都没用,而且重刷ROM时都取个电池,还是没用,现求助有接触过这款机器的机友!谢谢了!

网友:
补充一下,我把两台机的BIOS 和ECROM都对调过,还是没用!

网友:
这个其实相当简单,就把电池拿掉,短接几分钟,就取消密码了的
我刚搞定了一个

网友:
回复 网友A:

4楼能详细说说怎么解吗?用什么专用工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