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电源 驱动硬盘电机

楼主(2011-05-30):
手头上有个坏ide接口硬盘,本人DIY发烧级别,想利用它,求一驱动电路,功率越大越好   最好自己设计
这是电机四个引线,定义也不知道

网友:
这个,12v上上就可以转了吧!!

网友:
............这个你也想玩。。。DIY啊。。

网友:
不明白你说什么?就是想驱动电机转起来吗?

网友(点评):
是的 转起来

网友:
这个是脉冲驱动的  好像和电动车的驱动差不多

网友:
坐等楼主自己设计出这个驱动器

网友A:
楼主想功率有多大呢20W或是200W ?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想功率有多大呢20W或是200W ?

都可以  怎么设计?

网友:
直接用硬盘的主板驱动不就行了吗....

网友(点评):
想自己设计

网友:
楼主要diy电动车,还是风扇!航模电机?

网友:
想起我最早的一块40G硬盘让人给改成托盘一直摆在家里!一个小人站着还能转

网友(点评):
这话说得、、、、

网友:
此电机属于步进电机,一个脉冲转一个很小角度,并且有自锁功能,能很好的定位,用时基电路加三级管推动应该能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