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640m 3v。5v 出来就掉

楼主(2011-05-30):
640m 待机的3v_alw 有 ec 正常的 能发出sus_on就是。3vsus 5vsus 出来就掉 不是保护 能重新触发 触发的时候电源指示灯闪。 换了南桥 和tps51120

网友:
是修复了隐含了维修过程,需要下载分阅读,还是没有解决问题?

网友:
按触发键 灯就闪 松开按键 3v 5v 就掉。而且sus_on 也没有。同时也可以继续触发

网友:
如果没有解决问题,需要大家共同探讨,不应该要下载分的!!!!1

网友:
呵呵 还没有修复啊  没思路 谁遇到过 保护又不像 3v 5v 也没有短 连sus_on 都掉了  实在是郁闷啊

网友:
我不知道啊 。我就把图纸传上去了 。下载需要分嘛  这个不是很了解

网友:
没遇到过,我也跟你等,看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