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F4的桥,怕了!

楼主(2011-05-30):
用自己DIY的BGA焊台,平常做些显卡、主板、本本,总的来说成功率还算不错,75%吧,可能还高点,但如今最没把握的是NF4的桥了,不知道是不是这个桥不耐热还是其它原因,5块只做好一块(不是同一型号的板),4块加焊后无法上电了,真是打击自信心呀!哎!

网友(点评):
楼主能发下你自己做的焊台是什么样的吗?

网友:
是啊。。楼主用的什么机器

网友:
注意机器老化啊,检查精度

网友:
是啊 我曾经买过NF4的几块芯片,最后一块都没有换好,焊好后发现都短路了,绝对不是连锡,是桥短路了,我早就怕这种芯片了,而且这种芯片如果虚焊,加焊后也用不到多长时间
,一般我接到这种坏板,确定是桥的问题,都是跟别人换板的,都是叫客户去二手市场自己去买板,我跟他装上去,可以收一点维修费,之后有的客户就把坏板给留下来,这样比跟客户修桥划算的多了,修了管不了几天,客户又来了,

网友:
估计设计时就是不想让修理的!才搞的这样恶心人!!

网友:
这种桥加温的一定要注意时间.我以前也是了搞死好多块.在加温时桥能够动了就要马上关掉加热.不然桥就会马上坏的拉。.

网友:
NF4的桥一过热就坏,我也遇到这种情况。这得要求焊接时温度要十分准确,熔化秒钟后就停止加热。

网友:
回复 网友A:

NV的桥,大姑娘的腰呀,动不的,还有AMD速龙一代的U,没个月都能遇到三到四个坏的,修不了,还挣不到钱,哎

网友:
NF4的桥超变态的垃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除了NF4桥,其它NV桥我都能通杀。 还有,你会修U?

网友(点评):
老兄,你很有野心的。。。国家明文禁止的危险品你却写在耀眼位置,非良民也……

网友:
NF4的桥非常好爆的、AMD的U和NF4的桥差不多‘、

网友:
芯片本身有问题。温度掌握不好很容易死。
就算天天做桥也不敢保证这个桥90%以上。

网友:
楼主自己DIY的BGA有机会教教我,我也想拥有一台自己的知识产权BGA

网友:
NF4小火炉,居然这么不经烧

网友:
我觉得这个不是温度的问题,是这个桥某些个就是不耐热。

你到那温度它就玩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LZ我以前也是跟你一个状况,NF4的桥你可能加焊时间长了,我现在一般加3分钟左右,成功率是90%以上,也可能跟焊台自身有关吧

网友:
的确,今天一大早就压坏个桥,技嘉M55S-S3的桥。单桥

网友:
曾经十几块ASUS 的 NF4 板子,做桥死了一半

网友:
nf4的桥加焊很容易不触发的。

网友:
应该是芯片老化了。。。其实有铅的桥还是很好加焊的,前提是加焊之前把桥上下洗干净。然后用隔热铝箔胶纸把晶体包好。温度高点都不会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