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G金士顿U盘问题

楼主(2011-05-30):
客户送修一块8G金士顿U盘 ~插上电脑 灯不亮 在设备管理器里面可以发现但是显示感叹号:无法识别的USB设备!客户只要求拷出数据 !!!像这种一般是什么问题 要如何查起 ~望各位高人给个思路  小弟在此谢谢了!

更换晶振有没有用 是不是晶振问题?

网友:
可能是他量产坏了,你找一下正确的量产软件量产试一下。

网友:
这个好像和系统有关系吧 重新插一下看下呢

网友:
插别的地方  试试  不行 就是U盘坏了

网友:
肯定是U盘出问题  ,就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是晶振还是哪部分出问题 所以求高手解答

网友:
晶振坏的几率比较少,换过几次,没用,一般我都会直接用同样的板把flash直接移过去,复制出客户要的资料

网友:
先量产一下,不行的话只能换主控芯片了

网友:
谢谢各位的踊跃支持 ~

网友:
换台电脑试试

网友:
顶六楼..要数据啊!

网友:
U盘不会修,跟着学学

网友:
求高手赐招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