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识别不到U盘,但是盘是好的

楼主(2011-05-30):
今天有台主机客户以前插u盘都是好的,今天插了一个USB的小风扇就不能用u盘了,插上去没反应灯都不亮。他的风扇和U盘我都拿到其他电脑上面试过全是好的。我用我的量产过的U盘插上去在dos下面也都发现不了。客户家还有一个32M的小U盘 那个却能识别得了。 搞不懂了,指点下咯···············

网友:
南桥的问题     换南桥

网友:
是不是插到前面板上了?试试主板后的插口!!

网友:
gongdi供电不足把,或者系统出问题了

网友:
口子都换过试了吗?不行就查5V供电,如果正常。插上U盘看电压是否拉低?

网友:
这个不一定是桥坏了,但也不一定说明南桥完好
我有个主板,前置USB口接了一下移动硬盘,以后插上U盘就显示叹号,很久后一次带电测USB的时候不小心短路了一下,我了个去,本想试试USB口烧没烧坏,结果却能用U盘了

无解!!!

网友:
那个铅位二极管不知道是保护用的还是充当了心脏起搏器

有点晕

网友:
保护的防浪涌电路,主要是静电。

网友:
后面的USB口的话那先测量针脚对地是否短路,然后尝试更换USB附近的二极管和保险,最后换掉控制IC和周边的原件.....

网友:
感觉应该是系统问题! 要是硬件问题怎么会识别32的小U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