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分析下这个电路 笔记本

楼主(2011-05-30):
无待命3 5V 电压 驱动3 5的芯片没有开启信号截图3V/5V_EN 是给驱动3 5V电压的开启
S5_ENABLE 是到EC的
我已经确认了 EC一直为低电平 我想知道 EC要在什么条件满足情况下 在会发这个高电平 让他导通
笔记本

网友:
二机管的负极 没问题 就是EC没发出高电平 有经验的老大们 说下 EC 发出这个信号之前有要满足什么条件 时钟 LDO 满足的 复位也满足 他就是不拉低 确定了 EC是好的

网友:
都不知道你说的是哪个型号IO怎么可能知道它的工作条件,至少什么型号要说一下吧

网友:
不发出这个信号的原因很多 还是根据时序一步步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