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个显卡门的本本要多少钱?

楼主(2011-05-30):
8400MGS核芯的一台本本,遭遇显卡门,花屏,现在开不了机了
咨询一下维修费用和适宜,谢谢各位的解答:
1.只做个重植,要多少钱?

2.换个改良版的GPU,需要多少钱?

没多少钱修,不知道后者300块内搞定不?
PS:我在安徽合肥

网友:
成都这边可能就360左右吧,

网友:
不知道,我这边的话够呛

网友:
焊接一下300元左右,换的话400多了吧

网友:
江西赣州,哈哈,朋友的,加焊了一下,收费120,这种芯片改良的好象买不到,要买的话好象成本就要500左右,而且有价无货

网友:
换改良GPU这个价格应该是下不来的,从长远打算建议还是更换改良版显卡。

网友:
300换我是不干的,芯片本身都要几百,换芯片还有风险,芯片买来上机就不保,我还要给你保一个月。成本,加维修,加风险。

网友:
淘宝上很多2010改进版芯片啊,1百多元,所以,整体300搞不定就悲剧了…
谢谢楼上的兄弟们!

网友:
托以前的同事问了他做维修的朋友,300块内可以帮我搞定

网友(2012-05-30):
好便宜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