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N61GT 不触发 能强开机

楼主(2011-05-30):
     此板子拿到手之前 北桥  已经加焊过的了。插上电源通电。点开机排针 ,不触发。强制开机    诊断卡 显示   复位,不跑马。  然后断电   先把北桥按住     再强加电  跑马到点亮。北桥虚焊   。先还是把 开机电路 修出来  ,开始跑线路  跑两下 。头都跑大了,不想跑了。没得一个逻辑思维。看迅维网上说的摸晶振。呵呵 ,摸着晶振 一脚 短接开机排针 能触发了。呵呵 晶振的问题。唉 修东西 没有一个清晰和逻辑思维 。修起来 恼火啊,摸不着头脑  。

网友:
nv芯片组,你摸哪个晶振通电?32.768?
找个好板试试。去掉这个晶振也可以通电~~~

网友:
呵呵,这个32M时间提供是不是集成到桥里面了

网友:
楼主最好发个图片,C61的主板NV芯片组,外面有时钟??真有这四不像。。。

网友:
不加电也干北桥?晕

网友:
加焊过程中损坏的。

网友:
楼上的朋友 我  何时说我不加电  就先干北桥了

网友:
我摸的 就是32768晶振   摸着它  点开机就触发了。

网友:
现在修得怎样了,修好了没?

网友:
开机主要在南桥及以前的电路吧

网友:
不开机怎么会先干北桥   应该先找南桥   晶振

网友:
唉  这个 板子怪的很   我摸晶振 点开机就开起了。  然后不摸晶振 也能开机好几次。再开就不能开了  又要摸 下晶振点开机  。开机了但是     不跑 码     我又重新点开机 把北桥 压住 就能跑马了 一直坚持按住   最后跑到7F   接显示器 还亮了的。

网友:
北桥 已经 被 别人焊过的  。我加焊了 南桥了  换了晶振 谐振电容。  现在能点亮了,新手把这个板子拿去  打电压 又把烧坏了   。最后 直接 还给商家了  这个板 真实遍体鳞伤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