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D630屏不显、外接有显

楼主(2011-05-30):
1台DELL D630笔记本(显卡是G86-620-A2)刚开始故障为屏不显、外接有显,屏也无背光,同时接上屏和外接显示器,这时,仍然是外接显示而屏不显,好像是认不到屏。先换了个G86-631-A2显卡,故障依旧,又怀疑是屏线的问题,换了屏线,还是一样,屏上的LCD_DDCCLK、LCD_DDCDATA这二个信号到主板上的屏线接口是通的,阻值是500多,就是认不到屏,屏也换过了,故障依旧,不知道是不是D630笔记本挑屏,还是别的什么原因,请朋友们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DELL的机器是会挑屏的呀

网友:
把马片换过来试试

网友:
应该是有一点马片的

网友:
把显卡重植做一次,这里码片应该不用去考虑前题是原来机器上的屏!

网友:
地球人都知道的饿  平要码片的

网友:
同意码片的

网友:
嗯,观光党。积累ING。。。

网友:
显卡么做好!要么就是显存,我遇到过!

网友:
把他原来的最回去试试啊

网友:
DELL的机挑屏,找个同系列的屏试下吧

网友:
楼上的说的对,找个上半部份试下

网友:
我遇到一个华硕F8dc的机器也是一样   ,外接正常 内屏灰屏    最后换显卡好了

网友:
这个故障我也遇到过,我用的是7300T的显卡,始终是外显内不显。和同行交流一下,用7400T的一次OK。由于没有用过7400T的芯片,不知道是不是显卡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