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笔记本PCI-E诊断卡,急!!!

楼主(2011-05-30):
就是这种的,为什么加在现在这种接口的笔记本上决大多数都不跑码,例如IBMT6,和联想C467的这种机器上都是不跑码的,是不是还需要什么东西,有知道的朋友能否告诉下,谢谢了,真心求!

网友(点评):
由于这部分的管脚定义标准正在形成,所以并非所有的笔记本主板都支持该接口。

网友:
本来PCIE的接口定义就不通用,现在有更先进的了,5合一,你这是3合一

网友:
我也买了一个,小本EPC就不能用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哦,那还能麻烦,是不是以后每个机器都得飞呀?我之前看过别人有的加个扩展的一个东西,然后在把这个诊断卡在插在这个扩展的东西上边,是不是有这种东西?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买的这个也就有的HP机器能用,别的还没有发现几个能用,现在也不怎么用了。

网友:
吧lpc那几个线都飞上,大多数都跑马的

网友:
还是飞线吧没有捷径的,IBM新机器网上有专业测试卡卖,还有5合一

网友:
我本来也想弄个的,但是现在的板子不是都可以跑马的,要飞线。干脆就没用这个东西,都是根据电流来维修的,这个东西是起到一点辅助的作用,但是不要可以的去依赖于它。

网友:
如果遇到不跑码的,一般需要手动连接LPC到诊断卡即可

网友:
这样的诊断卡我也用过,但不好用呀 好多些机器都跑不了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