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液晶屏逻辑板要点

楼主(2011-05-30):
      我讲的是我维修的经验。我是自学的没有讲述经验大部分都是在网上找维修资料。想给跟我一样想在网上查找维修资料的朋友方便希望能帮助你们,就讲讲我的维修过程-维修逻辑板要注意的地方,有的逻辑板元件在背面这样给维修带来了很大的麻烦。维修这样的屏千万要记住翻板尽量少翻,要轻手翻不能重压。还有热风枪少用特别在热胶屏线附近更不能时间长。不然屏会变"砖头" 元件在正面的比较方便,可也不能马虎同样在热胶屏线附近少用热风枪- 还有逻辑板下面要腾空或垫隔热片切记。 维修逻辑板--《故障白屏》-把屏拆下就露出一个带铁架背面就是逻辑板 ,接上5V电压。大部分5V电压接线在驱动板屏线接口右侧第123脚(反之在最后3脚).我们接在电感上或保险丝上。负电我就不用说了哈哈。看电流-电流在200左右,就侧升压一般肯定没有12V(12V有电感 注意这个电感是逻辑板上唯一一个 我就叫它电感线圈吧 便于大家好记)线圈后接了个二极管(正向电阻200欧左右),正端是5V负端12V如果没有12V 就是升压电路有问题。查升压二极管(一对)一般坏的比较多。这个升压二极管是有2个组成串连的 形状跟三极管一样(正向电阻在200奥左右),其次就是升压IC坏。很少有 电阻 电容 坏。 今天就讲这些如果需要我以后在讲图像电路的维修。讲的不好希望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