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旭日C467m怪问题!

楼主(2011-05-30):
有台旭日C467m,单用电池可以开机,单用电源也能开机,但是电池 电源同时插一起就开不了机,3 5V也没有了,换了2个芯片(电池充电芯片,IO)还是不行,有高手碰到过此问题吗?等待回复中!
开不了机

网友:
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刷BIOS会好的 遇见过

网友:
此机修复!隔离电路有问题,找了个差不多的板对比了下,跟换3级管,电阻OK!

网友:
这种同时用电池和电源不能开机的 基本都是保护隔离出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