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鉴定!我的UT61E是不是坏啦

楼主(2011-05-30):
这个表一直没用  最近刚用发现一个问题  就是用DC档测量PWM供电电压时   电感前端(接PWM芯片这边)电压特别高   电感后端(负载端)正常  比如说待机3.3v吧   测得电感前级会有6到7v  后级为3.33正常  今天测CPU供电时显示6.5V  吓我一大跳  结果测量后端1.06正常      测过好几个板子都是这样  反而用以前的老表测量就没问题

网友:
看看是否在交流AC档,我上次遇过一次这样的问题,不过不是用自动档的表

网友:
正常,没问题。表太灵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定是DC档

网友:
怎么还差分

网友:
正常。不正常的情况下读数是不稳定而且不准确的。,

网友:
是新的就这样吧,问题出在表的交流频响10KHZ,我的一块UT60F,测量PWM电感前端为-30V左右,电感后端正常,因为交流频响高达100KHZ,另一块UT60C,交流频响40-400HZ测量PWM就很准确

网友(点评):
仁兄说的对,我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