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水神舟天运F231S不触发,待机0.00A

楼主(2011-06-01):
进水神舟天运F231S不触发,待机0.00A.
1,  拆机取出裸板,发现板上有严重的氧化现象,清洗后放入烤箱烘烤。

2,1小时后取出主板,将氧化坏的零件更换好,量了下各供电电感没有短路。
3,通电,待机电流为0.00A,按开关没有反应,测量有3V,5V待机电压。
4,测量EC(IT8512E)的第125脚PWR_SW,无电压。
5,查图此脚和U12门电路的第4脚相通,测量没有断线,也没有对地。

6,测得U12的第1,2,5脚都有5V电压,按理符合第4脚输出一个高电平。
7,撬起第4脚,还是没有电压输出,
8,在料板上找个U12换了,EC(IT8512E)的第125脚PWR_SW正常有3V电压。
9,按开关电流由0.00A跳变到0.01A。
10,此板按开关后首先出来的电压是转换电路的+5V和+3.3V。
11,查Q11转换MOS管,D极有5V ,G极为低电平,所以S极没有产生+5V。

12,查Q54  G极+5V-ON有高电平,控制Q55 G极为电平,不导通,但D极也为低电平,这里有问题了。
13,量R528两端都没有电压,D32第2脚VIN-SW有18 V电压。

14,飞线D32的第2脚到R528,按开关电流还是跳到0.01A,但+5V电压已出来了。
15,查Q12转换MOS管,D极有3V ,G极也为低电平,所以S极也没有产生+3V。

16,测量发现Q45 D极有18V电压, 是R508到Q45的D极断线。
17,接好线后,按开关电流一路的跳上去了,呵呵!维修完工!

网友:
不错,进水的只要细心的;相对都比较好修

网友:
主板没供电或报复了

网友:
此机IO的PWR_SW,待机时就是0V,触发前后是低高低跳变,触发后测一下此脚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不错。。。。。。。。。。发觉搞维修就要这样。。。。才能修出机子来...一步一步慢慢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