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星K8N Neo4-F插电源线自动上电,一闪即灭求助!

楼主(2011-05-31):
一块V星K8N Neo4-F的939针的主板,故障现象为:插上电源后主板自动上电,然后不到两秒钟的时间又灭了,测PWR_SW无待机电压,PCI A14也没有了3.3V。空板打阻值4针12V与电源接口和A14都正常,测到桥上有一个电容的阻值为0(如图,这个“电容”是黑色的,与其它的电容颜色不一样,是电容吗?)

求解决思路!

网友:
这个黑色的是电阻 正常
你的是属于专用芯片保护导致的断电。
可能为短路,也可能为专用芯片检测到某个供电不正常而保护。可以先尝试更换MS-6
在那个MSI的散热片下面,内存左边

网友:
a14不正常,好好查一下。先下了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A:

回老师的话:6566我换过,第一次换的时候可以用10几分钟,然后又是老故障了。然后再换过两次6566故障始终;换过上下管,换过IO,故障依旧。也想过可能是MS-6的问题,可是手上没有这颗芯片,所以想到先来发帖求助,如果真的是它,就订几颗回来以后也可以备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干嘛换6566
这个断电一般就是MS6和内存供电问题。也有的是7313转换待机电压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好的,谢谢老师的指导,以后可以少走很多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