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液晶显示器用2个小时以上出再花屏

楼主(2011-05-31):
本人有一台20液晶显示器用2个小时以上,整个机器特别烫,就出现竖的条线。请教? 怎么维修。万分感谢!

网友:
不是驱动板,就是屏。好好查一下。

网友:
屏问题吧,里面开胶了

网友:
应该是屏问题

网友:
用1个多小时都,没事,只要用的时间长 就出现啦! 希望高手请教

网友:
估计屏温度太很高了

网友:
一是图像处理芯片虚焊  ,二是屏线氧化处理屏线接口  ,三是屏上面的COG屏线或芯片虚焊

网友:
谢谢,各位老师,朋友,明天搞一下,就当练手啦!

网友:
驱动板 屏显 屏 代换一下看看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更换掉就好了

网友:
直接价格散热风扇算了。

网友:
屏幕的温度太高导致的开裂了

网友:
屏有问题了,,,,

网友:
应该是屏的事。

网友:
个人建议不会修的话拆开加个风扇得了

网友:
发热是很正常的 灯管在发热,你看看屏接口是否进灰尘 虚焊什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COG:是行驱动芯片在玻璃上的 CIG:行驱动芯片做在屏玻璃里面的 TAB:是行驱动芯片做在外面的 我想问下版主 COG屏线??   应该是COG芯片吧 可能我们说的名字不一样吧

网友:
软屏线脱焊,有专门的压屏机可修

网友:
换个屏试试,我认为是平的问题

网友:
屏或驱动板的问题

网友:
你看看屏的借口有没有问题,在就是刷个MCU看看啊,不行就换个通用驱动板试试看,如果换个通用的用2个小时以上没有问题,那么就是驱动板有问题了,先排除一下,不行就在淘宝定一个驱动板啊,你总要试试,才知道啊,你买个屏不是很贵吗,而且客户还不一定换呢,买个驱动板试试就知道了,下次就有经验了

网友:
改良屏的散热试试,大芯片,还有供电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