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Es开机电流到0.9A

楼主(2011-05-31):
一华硕机器进水,不触发,待机电流0.063A。更换EC It8511之后可以触发,但是电流在0.9A不动,去掉内存还是0.9,
去掉显卡0.6A,显卡是Ati的已经重作了,Cpu供电0.9V,1.5,1.05都有,南侨换了还是那样,高手给个维修思路?
华硕

网友:
取下内存,还是0。9的话,就有两种可能,一是不过内存,还有一个就是没跑数。。。有示波器,测测LPC总线吧。。。

网友:
1.05cpurst?估计这哥们没示波器。给你来个原始的方法查cpu地址数据线

网友:
示波器我到是有,刚买的还不太会用,怎么测?还有就是我的假负载怎么很多机子上不能用啊?

网友:
IO损坏,或许把BIOS也给连累了,刷BIOS试试吧。

网友:
查一下所有供电是否都出来了,在吧plc检测卡飞上,看看跑什么马

网友:
bios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复位出来没有?MINIPCIE 22脚。还有时钟发出了没有。都有了就看LPC有没有波形吧

网友:
CPU工作三大条件:供电,时钟,复位。如果都有了刷BIOS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