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6T有时有CPU电压有时无

楼主(2011-05-31):
一台华硕A6T笔记本NF南北桥AMD CPU电压都正常就差CPU电压,开机跑0.3没有VCROE,自动掉电,多开几次又有VCROE,可以点亮,有时候有没有,做个南北桥,加焊个VCROE芯片MAX8760,第6脚,VRON信号,有电压的时候是3.3V,没有VCROE没有电压,跑点图进过一个电阻直接到南桥,加焊南桥涛声依旧,CPU电压还是有时有有时无,郁闷的很,望各高手,分析分析。

网友:
刷个BIOS吧,华硕的bios不完善

网友:
板子已经修好 显卡核心供电不稳导致POWR OK有时不正常导致CPU vcroe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经验应该收藏一下,以后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