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格22寸液晶显示器黑屏,紧急求助中

楼主(2011-05-31):
美格22寸液晶显示器,开机一切正常,3到5秒后黑屏,是完全黑屏不是暗屏,用手电照也看不到屏上的显示,灯管测过没问题,高压部分加焊过,300V的大电容也加焊了故障依旧,没发现怀孕的电容,求思路!!!!!!!{此显示器是电源高压一体板}

网友:
补充一下,关掉电源开关再打开又好了,但是过3到5秒就又黑了

网友:
应该是高压部分的问题,曾经遇到过类似故障,换高压条,OK!

网友:
改外接电源试一下。

网友:
你应该先确定是灯管还是高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还是电源高压板这块儿面儿大。主要是高压板。换个通用板试下。

网友:
高压保护!!你把 屏线拔掉  看看 是不是 白屏 还是 黑屏,,如果 和 原来一样 就是高压保护

网友:
液晶面板分WHITE PANEL和BLACK PANEL,如果是WHITE PANEL,拔掉屏线,可以看到白屏,当然高压板和灯管是好的。但对于BLACK PANEL,即使背光是亮的,我们看到的也是黑屏。

网友:
建议灭了之后两一下供电,看看电源板输出正长吗

网友:
主要是高压板。换个通用板试下。

网友:
单独点灯管就知道了,一般都是灯管或高压,简单的问题

网友:
昨天把驱动板上的电容都加焊了一遍,显示正常了,点了一天机都没问题结果通知客户来拿的时候又出问题了,这次黑屏以后隐约还可以看到显示的内容,估计这次是高压的问题了

网友:
美格显示器一般像这样问题 电容全换了
不行测下高压供电 得14V到没?这款我修的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