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CPU就掉电,怎么回事?

楼主(2011-05-31):
遇到好几块AMD板,没上CPU开机正常,一上CPU马上就保护掉电,查CPU供电无短路,换了管子和电源IC,故障依旧,不知道是哪的问题?求高人指点!

网友:
一般桥的问题多一点。所有供电都正常就是桥了。

网友:
北桥虚汗了··

网友:
看看北桥供电,要不就是空焊了

网友:
华硕的多   北桥   NV桥

网友:
查一下供电是否都正常了,又是缺供电也会掉电的

网友:
跟COMS电池有关,

网友:
你确定是保护么,还是5秒断电

网友:
掉电分保护,先不电,对地阻值3.3 5 12 5SV  有木有短路,4PING12V有木有短路,木有就上电在查供电

网友:
立即断电一般是桥空焊
4秒断电按照不跑码的修。

网友:
这种板子修多了, 压下北桥解决问题

同意楼主: 1.0 反对楼主: 1.0
同意楼主: 1 反对楼主: 1
哈哈哈..同学你说的好好啊..

网友:
压下桥看行不,换个在U试试看,

网友:
我遇到过桥短路的,不上CPU就能开,一上CPU就掉电

网友:
cpu坏或者桥空焊啊。。。。。。。。。

网友:
CPU没有复位

网友:
有些主板内存不过也要断电的,先要确定这个有无问题。

网友:
一般是桥问题,如果是单桥的话就基本可以判定是桥。

网友:
CPU供电短路

网友:
你是什么CPU啊  如果是AMD的U 还有个VDDA2.5V供电 看正不正常, 还有可能是CPU座子空焊了

网友:
看那个VDDA有没有2.5V电压。没有的话也会掉电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