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基代工DELL E173FPb维修一例

楼主(2011-05-31):
故障现象:开机两秒后黑屏,两秒内画面正常。
初步判断:1、开关按键坏。2、高压条坏。
拆机测开关:正常。高压电源为一体板,拆下后看到高压部分输出端有一个高频三极管烧坏,再测对管中另一个,已短路。
手头没有这种型号的三极管,另外高压板的参数可能发生未知变化,故决定更换高压板。
割板、连线、装板(最难的一步,另一块高压板装不上,换成这个才勉强固定)
最后试机正常再装机。昨天试机一天,没问题。今天交客户。80大洋(黑),呵呵。

网友(点评):
不提倡这种做法! 你把高压板上的元件拆除了基本上能固定新高压板了吧?

网友:
真把板子割了啊。

还是第一次见到。

网友:
板子割得很好看啊

网友:
割成这样难度太高了吧。。

网友:
割得很好看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人才啊``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不错 呵呵 看起简单操作起来麻烦死了  我曾经给客户修液晶 结果不小心把屏给弄烂了 郁闷呀  还是小心小心再小心啊  要不钱没有赚到倒是配了不少

网友:
坏个三极管  就把电路板割成这样。你这也叫维修??

网友:
接楼上的话,如果下次再坏的话,拿到另一个维修店,大家猜想维修店的师傅会怎么说。做为维修这行来说,修好是件好事,请破坏原来的样,总是不好的维修方法。大家说呢?

网友:
不管黑猫白猫,能捉到老鼠就是好猫,哈哈

网友:
楼主你太有才了。。板给弄成这个样子。。割板过程中没把其它元件弄坏啊?

网友:
     照楼主这样做我感觉  楼主技术还挺牛的!  挺你下!呵呵~!

网友:
我晕 楼主 你吧变压器拆了就行了 不用割的啊

网友:
个人认为,既然是维修,就应该找出故障点,以更换某个或某些原件为主。换板是实在没法修的情况下才为之。

网友:
这种明基代工高压板修复率百分之八十以上, 不必改板

网友:
明基代工高压板,C5707和高压包换了就ok了。LZ太牛了。。

网友:
手上没有散件,只有高压条,再说也不能按专业维修的标准衡量一切。
我的主业是卖电脑,维修只是业余,10楼说的对,能修好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割的话,高压板没处放。

网友:
回复 网友B:

用手磨机割的。

网友:
这样的换板也叫修? 如果让客户下次看到修成这样。他还会来你这里修?

网友:
回复 网友A:

楼主说了 放不进去 才割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对 支持楼主  手上没配件的时候 只能这样 再说 修好 票子进来了就是王道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下次就该换电源板了,呵呵。电源板换了就看不出了。

网友:
不是吧!5706很好买啊!比你加个高压条合算啊!

网友:
回复 网友E:

你瞪大眼睛好好看看是放不进去吗 那在放不进去是不是地球那么大才放的进去啊

网友F:
给客户看到,会心疼死

网友:
方法多多。还是很佩服楼主。

网友:
远点可能放下,灯管线就不好改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给客户看到,会心疼死

客户的显示器很旧了,能修好客户就很高兴了。
在我们镇上没人修这个。散件也不好买,淘宝上最快要三天。

网友:
BENQ的电源一体板 好像有通病

网友:
动不动就改板,有你切板的时间我可以修好两台了。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用通用高压条代替原本的高压部分不是只接一根12V供电线就行了吗?楼主怎么把两根给高压板供电的12V线都接上呢?

网友:
其实 楼主 不用 割板  你把高压部分的原件 都拆掉 高压条 就应该能刚进去 以前我 换个这个 类型的机器,,你这样割 有点 让人害怕 ,,而且 这个 机型 的 高压板 供电 是 高于12V的 估计 你这个 条子 也 顶不了多久,,等再坏 人家拿别的地方 打开一看 那个维修工 能哭!!!

网友:
就2个5707,还有一个224的电容,最多加一个变压器,换上就完了,成本也低。你看看你搞的这个,纯粹是学徒级别

网友:
回复 网友A:

厉害 戴着望远镜说话  人家楼主没必要能放下硬说放不下吧 谁会来这里编瞎话来找骂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大哥 你没看那是自己震荡电路吗 把电容三极管变压器拆了你信不信放的下

网友:
回复 网友C:

\灯管先不够长的话有灯管延长线啊  还有高压线啊 那些都可以弄的 其实没有那么麻烦的了 还有自己振荡电路也很好修的啊

网友:
没见过这么修的。。。。。。。。。呵呵

新安江 -2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请教一下楼主,那个通用高压条代用原来电源板的高压部分,不是只接三根线就够了么?供电 NO/OFF   地线,你怎么把高压条上两根供电线都接上?多接了一根给高压条供电的供电线呢?楼主是不是两根红色的供电线拧在一起,焊到保险电阻的其中一端上了?

网友G:
这是明基的通病,很好修的,换C5707,电容,再把高压包被焊一下就好了,搞成这样,太难看了。
我今天也接到一个同样的显示器,同行送来的,报价80元,同行说问下客户,后来同行打电话来说不修了,晕!钱难赚呀。

网友:
回复 网友H:

应该是四根线:VCC,GND,ON/OFF,ADJ。因为供电电流较大,线很细,所以电源和地线用两根并在一起,焊到电源板输出位置就行了。

网友:
这个高压板你是用不太常时间的。因为明基的电源电压高出12V,我都修好多别人改的,都是不到一年就坏了,这是明基的经典故障,不用这么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I:

电源是15V输出的,高压板是通用版。15V没问题,不到一年坏了有可能是灯管老化或高压板功率不够,再说修好了不能代表永远不坏了,要不维修的吃什么,呵呵。

网友:
這麼老的機型 要努力用功趕上進度了

网友:
这种机子很好修的,不用这么麻烦,5707也是常坏无件,要备些,一元成本可以修好的,你现在要花十几块,还要花不少的间,

网友:
回复 网友C:

你说的很对,我们的目的是赚到钱。

网友:
人才啊  不管怎么样修好了 就行啊 呵呵  顶一下拉

网友:
我指的用回原来的电源板供电,只用通用高压条代替原电源板的高压部分,一般人都推荐使用三根线,ADJ应该是亮度信号线好像不用接。

我看过别人一般都是只接一根VIN 一根地线 一根ON/0FF ,而你是两根VIN和两根地线分别并在一起接相应的点,所以觉得比较疑惑。

网友:
维修都是在哄人的,  管别个怎么弄,主要修出来 能点得亮。如果你遇到维修量大的时候 ,就只有 速战速决,  维修量小的  ,可以慢慢研究。

网友:
这种板此问题遇到过多数该高压板修复 但从未割过板

网友:
引用 网友G:
这是明基的通病,很好修的,换C5707,电容,再把高压包被焊一下就好了,搞成这样,太难看了。
我今天也接到 ...

据说明基的电源板通病故障烧得厉害时能把高压包都烧掉,而且高压包的型号不太好买到,所以用通用高压条代用比较方便。

网友:
我是不支持此方法,但LZ技术很不错。

网友:
换高压板手的银子多啊,换个5707你能收几个毛钱

网友:
我是学到了

月饼 -10 严禁灌水、广告,3次以上禁止发言或访问

网友:
楼主真是人才 太有才了

网友:
楼主太强大了,第一次见这么割开板的,直接改接高压板也是可以的把,~找准12V的接口就行了

网友:
这办法不提倡。20楼说的很好,真让客户看见了。绝对没下次!

网友:
伙计你太强大了,都测出来了干嘛不换啊,就是你想省事也不用把板子弄断啊

网友:
就是啊 你为什么不将原装板上所有与高压输出有关的元件全部拆除 空出来的位置完全可以安装替代的高压条了 既美观又省事 锯板也得小心 加耗时吧 拆件又快又好又安全嘛 还美观一点

网友:
楼主,买一粒C5707多少钱啊?还有,一条高压条的价钱可以买到几粒C5707

网友:
牛B能把电路板弄成这样不简单呀。

网友:
这种机器,90%以上都可以修好,用得着这么动刀动斧的吗???

网友:
你改高压板真特别 那习惯不好

网友:
维修也要讲究美观的噢!把高压部分元件拆掉应该可以放进去的啊,楼主太有才了啊!

网友:
c能切割成那样不容易吧

网友:
好好的显示器给弄成这样,你让客户情何以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