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CH4 南桥中有个CK_HBL_66M_ICH是哪个模块的始终信号啊

楼主(2011-05-31):
那位兄弟知道的话给点讲解啊,谢谢啊

网友:
相连的2个设备要沟通。必须要有一个相同的电压和相同的频率。
66M是南桥和北桥沟通的频率。

网友:
月饼哥的技术就是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饼哥的解释,讲的都是精华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