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打印机重影的问题?

楼主(2011-05-31):
有一个hp1018的打印机,我换好碳粉以后,打出来会有重影,但是打印十几张后它的重影就消失了,请问这个应该是什么问题呢?谢谢
求助

网友:
你看一下 定影组件 一般都是定影引起的

网友:
定影膜粘到粉了。

网友:
粉不好,鼓芯消电不好都有可能

网友:
充电辊可能有问题,用无水酒精棉擦拭一下试一试。

网友:
谢谢你们呀,还是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地方出了问题的

网友:
先检查硒鼓,新硒鼓也一样的话就说明是定影组件的问题,把定影组件用酒精清洗一下,还是不行的话就换定影组件的组件

网友:
呵呵 这里刮板的问题 没有把废粉清干净引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