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块一模一样的戴尔主板纠结中

楼主(2011-05-31):
两块戴尔,BIOS芯片上贴的型号是N48484,是富士康代工的。其中一块是加电不跑马,另一块是不加电,来是io被人换过。参照另一块主板换成相同的型号后还是不加电,摸一下晶振能够启动一下,但是马上又掉电了,怀疑晶振坏,结果把晶振,谐振电容,106电阻 换掉还是不行,今早刚刚把南桥换了,还是电晶振开机掉电,真是无语了

网友:
加电不跑马---有木有查所有供电,在查时种,复位。

网友:
摸晶振通电一般都是晶振,电容和重做南桥了
不跑码的。问题多。要查信号和总线

网友:
不跑马的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摸晶振开机的那块我是把好主板上的晶振那一套全给换到这个主板上的,可就是好不了

网友:
那就说明不是晶振坏了,要考虑别的地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