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液晶电源关了,灯管还是亮的

楼主(2011-05-31):
一台杂牌的液晶,高压板坏了,换了通用的。只接了12V、GND、ON/OFF三根线可以用,但是按开关键关了,灯管还是亮的,有万用表量了一下ON/OFF的电压也是12V。这是怎么回事啊

网友:
你接的3.3V接错啦  重新仔细的检测一下电压  特别是3.3V  这个3.3V的电压在没开机之前是一个0V电压 按开关后应为3.3V  必须要有这个电压的跳变

网友:
3.3V的都没有接啊。

网友A:
3.3V 没有接 那关机时灯管还是亮的
其是接高压条就是1:12V   2: 3.3V   3:  接地  满足这三个条件即可

网友:
短接12 V和开关 高压板就会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3.3V 没有接 那关机时灯管还是亮的
其是接高压条就是1:12V   2: 3.3V   3:  接地  满足这三个条件即可

谢谢,等会儿试试

网友:
开关电压正确?

网友:
开关线接错了。。。

网友:
高压电路没有受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