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昭阳E42G不触发,难修故障.

楼主(2011-05-31):
第一步,接到机器客户说进水,留下来拆机检测主板没有水迹,插电按开关灯亮,电流表无变化.根据经验一般是南桥坏了,不过还得仔细测量一下.如图:

第二步,待机3.3V,5V正常,开关电压17V正常,RSMRST#信号3.3V正常,PWRBTN#信号一按开关也有3.3V也正常,就只有SLP_S5#信号按开关后0V不正常,是南桥发出来的,肯定南桥坏了.如图:

第三步,找一好用的南桥换上后,晕了,故障还是如此,没办法又换了IO,故障还是一样.没办法了上论坛请教一下各位.如图:

网友:
查下U9这个与门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U9条件还不满足,没工作,1,2角0V,4角0V,5角3.3V.如图:

网友:
南桥待机条件都不查就换,你也太急了吧,南桥RTC起震没有?还有待机的5V,3V参考电压,还有些信号。这些都要查一下的啊
  附上南桥时序,这个是ICH8的基本上都差不多,你找相应的DATASHEET看看。

网友:
在RSMRST前面还有两个步骤,3,3 和1,05的电压。1.05 是有5V在南桥由相应的模块转换来的。先查3.3 和5V 有没有。再换桥

网友:
恩 你先要查南桥的工作条件,+3V的供电,还有VCC-RTC,晶振是否起振。这3个你还没查

网友:
   还是按照时序来吧、、、  拉着就换桥 、真牛B

网友:
BIOS坏了,刷一下

网友:
还是按时序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