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W66开机掉电

楼主(2011-05-31):
最近接了一台海尔W66,一开机掉电呀,我加焊显卡,重做也不行呀,我把网卡拆掉也不行,把PCI蕊片拆掉也不行,实在没有思路,让同事修修,刚好同事手里有个一样的EC,换过之后,OK

网友:
没有说明换的是什么芯片啊

网友(点评):
楼主说换的是EC好的。

网友:
什么可能都有,有时候应该果断一点。!

网友:
电流上到多少啊??怎么想着换单片机啊

网友:
是点亮了掉电  吗?如果是那么我觉得是 温控方面的问题

网友:
描述不准确,
我上次修的是显示LOGO 后掉电。。查各个信号后发现W66的开关小板的排线损坏了。。

网友:
      LZ  什么都没查、、  在盲修???

网友:
LZ动了好多东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