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优派19寸液晶显示器屏显特别暗的显示器280回收值吗?!

楼主(2011-05-31):
昨天一客户拿来一台优派19寸液晶显示器型号好像是VE1920W 试机发现黑屏 在亮光处才隐约看得到一些模糊的画面 猜想这种情况应该是灯管坏了导致的 拆开之后发现高压板部分也有两个小电容暴了 给客户报价120修好明天拿货 因为小店没有现成的电容和灯管 屌客户又说回收给我280 觉得价太高了没收 还有担心暗屏这种故障是不是就是灯管和高压板出问题才会有的啊?屏坏了也会这样吗? 本人刚开始学修液晶显示器 请高手指教一二 谢谢 !

网友:
暗屏这种故障就是灯管和高压板
的问题

网友:
回收的话价格高了,不修的这种我们这里回收都是当废料收,屏好的给100-150.在高收了也没用。

网友:
看吧!这样的一般不要收!

网友:
屏好的给100-150差不多,屏坏的才50元

网友:
100元收回来 赌一下 屏好的你就赚 屏坏的你就赔。

网友:
不值那么高,练手100元,屏坏的几率很小。

网友:
测试屏好150元以下可以收, 二手好的才买300元左右

网友:
嗯嗯  谢谢各位了

网友:
那么高收了做什么

网友:
用通用板试下 屏就收了  值

网友:
150左右收下可以  的   高压板和灯管可能性最大  屏的可能性比较小

网友:
买台新的LED显示器也不过八九百块钱

网友:
我们这19的液晶二手价还是要四百哦.MMD
不过回收你这台嘛就像大家讲的,

网友:
坏的就是废的,对你或许有用,但是对大多数人都没用,所有,280肯定是高了,有的会忽悠的人恐怕几十块就拿下了,(比如收废品的,肯定不会出高于50块的)。这个东西100多块吧,最多200块。

网友:
收的贵了。

网友:
小问题没关系的,大不了没的赚。我上次从破烂王那里收了4个19寸宽屏,三个小问题,一个屏坏了,等于忙乎了半天,收了一个赔钱的

网友:
280可以底点  不过 修好后可以卖4  500呀 毛病又不是很大 灯管 高压条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现在HKC 微软之星之类的新的也不过600            就算三星 LG之类的二手也能难卖到4 5百吧